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24-11-22):
荣耀20换第三方电池自动重启,原装电池开始重启,判断电池损坏,所以换电池,现在需要把原装电池保护板换到第三方电芯上吗?原装保护板上有2个黄色的松下3m9 103芯片,是加密芯片吗?请高手指教,谢谢!
自动重启
荣耀
芯片
重启

网友A:
不加密的
u1509441
那鸿蒙系统会不会影响重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密的
那鸿蒙系统会不会影响重启

网友:
已经重做过cpu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