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会控制其中一路关闭输出以节能吗?

楼主(2024-11-22):
这几天修了两个蓝天的机器,MPS2979A短路了,更换后可以亮机了,而且连同8694一同更换。但是进系统过程中会死机。怀疑是CPU坏了。但是我测试CPU供电各路波形,只有第一路是一只有持续波形的。其他三路,时有时无,死机时后三路就一直没波形了,第一路依然持续波形。
      我想请问,CPU节能时,会不会关闭某路输出,或者减少导通时间?

网友A:
不会,正常情况下CPU供电都要有持续的波形,缺一不可,2979建议换料板拆的,最好是同样的板,或者输出位数一样的

网友B:
我修过这种神舟  MP系列供电  缺相 进系统会掉电重启呢! 只换一组不正常 就的好了    你这个死机得好好查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会,正常情况下CPU供电都要有持续的波形,缺一不可,2979建议换料板拆的,最好是同样的板,或者输出位数 ...

谢谢回复。这个是买的新的,卖家说刷好程序的,我又发了一片全新空白的,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这种神舟  MP系列供电  缺相 进系统会掉电重启呢! 只换一组不正常 就的好了    你这个死机得好好查 ...

我整套换的,到win10进系统过程中,转圈圈那死机,过一会自动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这个是买的新的,卖家说刷好程序的,我又发了一片全新空白的,再试试吧

全新空白直接不出供电,这个只能上料板

网友D:
按理说应该在低负载情况下,应该关闭其中一路才对吧

网友E:
2979a带程度,应该是持续性方波,个人认为2979a可能性不大,86941换掉吧,估计都坏了

网友E:
cpu有没被带走看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2979a带程度,应该是持续性方波,个人认为2979a可能性不大,86941换掉吧,估计都坏了

8694早都换全新的了,连显卡都一并换了。怀疑,要不CPU,要不2979A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有没被带走看天意

是的。以前这机器都换南桥啊,现在带走几个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理说应该在低负载情况下,应该关闭其中一路才对吧

我找个别的机器,试下,告诉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