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神州本本精盾k480n-i5-d1,上电没电流,原因装电池池运输造成电池短路

楼主(2024-11-22):
有图有真相,懂的别喷,高抬贵手:kaixin: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种情况重点考虑这个芯片

网友A: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买个板都才几十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买个板都才几十块钱

那干脆买台新本本还好,: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