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E420开机掉电

楼主(2024-11-22):
修了一个老笔记本E420,开机大概5 6秒后自动掉电,电源指示灯也随之熄灭,经检查PC3802电容失效,更换1UF后整机恢复正常。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请问是怎么测出来的

网友:
哇  还是修E420,老板这机器都不值钱了吧

网友:
发财小电容,零成本。

网友:
古董了,不过我最近还修过GM45平台的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能遇到这个故障,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老机器,不错,点赞

网友:
收藏了,希望以后能遇到这个故障,谢谢分享经验!老机器,不错,点赞

网友:
这个故障可难找

网友:
发财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