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MA2009-DB 板号203031-2N U7204程序和充电芯片型号

楼主(2024-11-22):
求XMA2009-DB 板号203031-2N  U7204程序和充电芯片PU4401型号

U7204程序

充电芯片PU4401

网友:
Bq25710 u7204 24c256

网友:
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那就上传吧,还等什么呢

网友:
你这个是203031-SB吗?和203031-2N有少许差异,不确定充电芯片是否一样

网友:
主要是要这个24c256的程序

网友:
主要是要U7204的程序,不然只能买料板

网友A:
是203031-SB,不过看点位与主板照片一样的。程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03031-SB,不过看点位与主板照片一样的。程序没有

至少电源识别芯片型号和识别芯片周围元器件有少许差异,充电芯片也许一样,这个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没程序,那是typec识别芯片的外挂rom

网友B:
兄弟找到了吗,我也在找那个U7204的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找到了吗,我也在找那个U7204的程序

没有  估计难,可能要买料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  估计难,可能要买料板

你的芯片是烧了吗,我的烧了一个洞,现在编程机识别不了芯片,你的芯片放编程机还能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  估计难,可能要买料板

如果能识别的话试看能不能读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芯片是烧了吗,我的烧了一个洞,现在编程机识别不了芯片,你的芯片放编程机还能识别吗。

烧了  供电短路,肯定没办法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了  供电短路,肯定没办法读

我卖了剪板的备份出来了你试下

网友:
203031   U7204

网友C:
加钱客户不同意,退机了,不知道哪位同行能接到,有福了,现成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钱客户不同意,退机了,不知道哪位同行能接到,有福了,现成的程序

换了剪板的能充电,装上硬盘也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剪板的能充电,装上硬盘也能开机了。

网友:
这怎么知道板层中间的线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