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暗影精灵4,TPN-Q211点不亮到进PE蓝屏,请大家指点!

楼主(2024-11-22):
板号:DA0G3DMBCE0,客户反映放那用着就不亮了,拆机测试基本电压都有,于是在论坛下载了个改ME的BIOS能亮了,但是开机进蓝屏WHEA UNCORRECTABLE ERROR,无解,又找了几个BIOS刷了一样,外设已经断开。

网友:
没有找到图纸

网友:
我有图纸

网友A:
进PE也蓝屏,大概CPU有问题

网友:
进PE都蓝屏一般都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PE也蓝屏,大概CPU有问题

但是BIOS坏了如何说,2个故障同时出现可能性很小吧

网友:
路过看看 休息一下

网友:
看起来像cpu挂

网友:
如果内存没有问题,那只能考虑CPU了。

网友:
换个U试试,这个U还是很好拆装的

网友:
这种情况先换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3067-1-1.html
DA0G3DMBCE0 boardview

是电路图还是点位图?

网友:
已经修好了,加焊CPU后OK

网友C:
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装系统。。。。。。

重装系统能好还在这里请教么

网友:
加焊好的?一般不是坏了嘛?

网友:
加焊昨天好了,今天又一样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换CPU肯定好

网友:
基本上是cpu的问题,换了

网友:
你好,楼主问一下,这机器待机的时候出3-5V待机电压吗?

网友:
这个报错cpu机会大得去了

网友:
CPU问题居多,加焊估计能好一段时间

网友:
这种提示高温,你加焊能好才怪,CPU本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