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开机特别慢

楼主(2024-11-22):
如题,win7就很快 win10开机那个圈一直转要五分钟。电脑启动项也不多也没装什么软件 就装个新系统
win7
win10
电脑

网友:
换一个win10系统,或者你的BIOS设置不对,硬盘格式不对,都可以出问题。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大。

网友:
看看硬盘是不是 有坏道

网友:
是不是机械硬盘,具体看下电脑配置

网友:
看一下BIOS设置及硬盘分区格式,传统BIOS对应MBR分区,UEFI对应GPT分区;再有就是机器配置能否流畅跑win10(CPU频率,内存大小)

网友:
要么BIOS设置不对,要么固态硬盘4k没有对齐,要么就是机械硬盘性能下降

网友:
msconfig 运行 启动

网友:
更换 固态硬盘试一下

网友(2024-12-28):
电脑如果配置不低的话,系统也重做了,还是慢的话,一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