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脚霍尔在淘宝上找不到

楼主(2024-11-22):
图纸上的型号找不到,太小了,丝印的字也看不清楚,求助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使用的,这么看,无法分辨,也没有办法找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面使用的,这么看,无法分辨,也没有办法找替代品。

电脑啊

网友:
板号是什么

网友:
图纸都有竟然找不到配件,真笨

网友B:
可以改个3脚的上去,

网友C:
给客户说下拆了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个3脚的上去,

想过改3脚,这种比3脚的小得多,1mm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客户说下拆了得了

拆可以,没弄明白拆后怎么短接

网友:
问了一位店家,批量才有。一共几个某宝链接 ,大都设置了运费230元,380元,你提供的这个运费还算合理,我去问问

网友:
买个料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可以,没弄明白拆后怎么短接

   1 3 4脚一坨锡

网友:
不行就拆掉吧,不采用这个信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