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12v供电 求助中

楼主(2024-11-22):
主板是  海皇戟3 电路是用   gs7257a 和 PK626HY

gs7257a  1脚和6脚又5v 供电, 7脚自拉升0.83v启动电压,3脚有发出1v左右电压到
PK626HY 1脚导通 场馆,但是还是不出12v电压。

gs7257a  8脚反馈脚无电压,,这个脚位电压好像是PK626HY 导通后12v经两个分压电阻出来的.

PK626HY 1脚导通 有电压不是可以导通的吗?怎么没出来,,请大神指教

网友:
更换PK626HY芯片试试,按你说的明显是这个芯片有问题,但是中间如果还有电阻,电容什么的,那就得都查查。

网友:
PK626HY芯片 和
gs7257a    已经更换过三四轮了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