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F无桥电压且电源电压波动

楼主(2024-11-23):
一块华硕B85M-F,开机无显示,测量发现无桥1.05V,无桥1.5V,无CPU电压,并且电源的5V、3.3V都在大幅跳变,不稳定,似乎是在快速重启。检查桥1.5V周边,没发现什么,桥1.05V周边有两个电阻腐蚀,桥1.05V是由PU301控制PQ303产生,正常PU301的3脚应为1.05V,该电压是待机3.3V通过电阻分压产生,由于电阻和线路腐蚀,没有3.3V和产生的1.05V,无法接线,只好就近飞线解决。桥1.05V产生后,桥1.5V,CPU电压,电源电压均恢复正常,正常亮机。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太有用了。

网友:
楼主维修功底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