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 X79 PRO V2.21 不亮机

楼主(2024-11-23):
今天修到一个 X79杂牌主板   维修检查各相供电都正常但不开显示  打算先刷个BIOS试试  发现芯片无法读取  更换刷好的BIOS后正常开机

网友:
我靠,高手呀,有学一招

网友:
这个BIOS哪里找到的?

网友A:
请教一下,既然是你杂牌的X79,你是如何找到或者下载他对应的bios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既然是你杂牌的X79,你是如何找到或者下载他对应的bios程序的?

万能的淘宝

网友(2025-02-25):
签到,需要这个希望作者能开放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