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bios在dos下如何刷入

楼主(2024-11-23):
联想ts250主板IQ1X0MS 的BIOS文件为bin,除了使用刷线夹刷入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么。

网友A:
还可以通过shell进行刷入

网友:
好的,我研究研究,谢谢咯。

网友:
shell能在bios损坏不能开机的情况下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通过shell进行刷入

大哥能给个教程吗,shell刷联想ts主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