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z识别显存大小为0

楼主(2024-11-23):
七彩虹的3090火神,开机点不亮。核显进去能识别到核心跟频率,但是显存大小是0
查了所有供电正常

网友A:
怀疑过显存,但是测试软件测不了。
也怀疑过bios,可这卡双bios。不可能两个同时坏了吧

网友:
全是读取报错

网友A:
大佬,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什么原因

先重植下核心

网友B:
,我有个代码43不认bios的1070,换了一个好卡拆的核心过去结果一样,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代码43不认bios的1070,换了一个好卡拆的核心过去结果一样,无语了

我好像是代码31,能识别核心就是没显存

网友C:
看GPU-Z是没识别到显卡,你先看下设备管理器,看看能不能识别到集显?

网友:
供电或者是核心,别的问题,只能个别显存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GPU-Z是没识别到显卡,你先看下设备管理器,看看能不能识别到集显?

可以识别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GPU-Z是没识别到显卡,你先看下设备管理器,看看能不能识别到集显?

核显能识别,独显识别不到型号

网友:
核心裂了,显存控制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过显存,但是测试软件测不了。
也怀疑过bios,可这卡双bios。不可能两个同时坏了吧

用nvmt测别用mats

网友D:
3090不能用mats测,要用nvmt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90不能用mats测,要用nvmt

大佬,啥是nvmt

网友:
核心搞一把,再不好,就

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