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PT全固态v25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1-23):
收到客户送修的一块七彩虹B75PT全固态v25主板,故障为不开机。
检测发现是主板不认内存,万用表检测发现内存插槽SMBDATA脚电压为0,同时PCI-E插槽的SMBDATA脚电压正常,推测为断线,由于这个主板没有图纸,经过跑线发现有腐蚀断线的情况。

飞线修复后内存插槽SMBDATA脚电压为3.3,测试正常开机,维修完成。

网友:
估计是先划伤了阻焊层,铜线裸露在外面被湿气腐蚀了。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划伤的,正常使用一般不应该能碰到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怎么划伤的,正常使用一般不应该能碰到那里。

灰尘很多,夏天两个月没用受潮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