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HD3 rev1.0主板不触发!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不是桥坏

楼主(2024-11-23):
检查时序1-6步电压基本正常,第7步红色处VCCDSW电压为零,时序图电压标值1.05V感觉桥坏了准备抬走。

网友:
卖板还能值90

网友:
加油,等你好消息

网友:
飞线一个1.05v过去,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拆掉那2个电容都没有电压的话那肯定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2025-01-11):
板子最后修好了吗?等你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