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鸡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4-11-23):
显卡bios芯片必须要原装同型号?电压相同都会不认bios吗?

网友A:
没有这种事,不认bios,查工作条件和核心那头的阻值,然后示波器测片选,看看核心发没发信号过来,都不行就可以考虑放弃了。

网友:
不过bios芯片确实是分3.3伏和1.8伏供电的,这一点要确定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事,不认bios,查工作条件和核心那头的阻值,然后示波器测片选,看看核心发没发信号过来,都不行就可以考虑放弃了。

核心是从好卡上拆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