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2525换屏白屏

楼主(2024-11-23):
一台苹果A2525显示器屏坏了换新屏白屏,旧的问题屏不会,是不是要换什么程序,求助

网友A:
太高端,没碰到过,查了一下这是LG的模组,LM270QQ1-SDA2,eDP (8 Lanes), HBR2 (5.4G/lane),12V,60针屏插,按理这玩意就是个5K模组,插上屏插,和背光插头就能用,谁知道苹果会不会在驱动板上设置点啥障碍,

有照片么,发一些,赏析一下高端显示器内部结构

网友:
真的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高端,没碰到过,查了一下这是LG的模组,LM270QQ1-SDA2,eDP (8 Lanes), HBR2 (5.4G/lane),12V,60针屏插,按理这玩意就是个5K模组,插上屏插,和背光插头就能用,谁知道苹果会不会在驱动板上设置点啥障碍,

有照片么,发一些,赏析一下高端显示器内部结构

上图了,换了原屏上的程序芯片背光都不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图了,换了原屏上的程序芯片背光都不亮了

刷T-CON板上的EEPROM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T-CON板上的EEPROM芯片了?

直接拆旧屏的换过去了

网友(2025-10-01):
请教一下,我有一台插电能显示三个点然后就黑屏了,雷电口可以给电脑充电,但是电脑认不到显示器,这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