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book 4321s笔记本电脑rtc电池消耗太快

楼主(2024-11-23):
我的惠普probook 4321s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Hewlett-Packard 1421,BIOS版本68AHH Ver. F.61,rtc电池型号cr2032,和台式机一样,把电池放入电池座即可。
近几个月来,换过新电池大约一个月后开机出现插电(无笔记本主电池)自动开机的现象,但没有出现cmos502错误提示,也没有报警。然后黑屏,鼠标圆圈要转几分钟才进系统,有时还进不去。
一般理解为rtc电池没电了。但测量2次换下来的电池,电压分别为2.7V或2.8V,电压并不太低,不像是rtc电路漏电。
电池座形状正常,电极片弹性还好,也不像是接触不良。

网友:
4321S 图纸与点位

HP 4321S QUANTA DASX6AMB8E0.con

1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HP 4321S QUANTA DASX6AMB8E0.con

1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