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求助,苏菲pro4 bios右边一排黑色的是什么原件

楼主(2024-11-23):
吹芯片的时候吹飞了一个,前几天拆机扣排线烧了bios芯片,自己瞎搞搞焊上了,但是开机一会儿就死机花屏,今天用了一会儿突然灰屏了,风扇狂转,然后就不开机了,想重新焊一下结果手抖了

网友:
你花圈 后边的小黑色的吗?

网友A:
你花圈BIOS芯片右边很小是的的吗?R是电阻C是电容

网友B:
右边一排都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一排都是电阻

好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花圈BIOS芯片右边很小是的的吗?R是电阻C是电容

R3711那个位置被我吹掉了,谢谢您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花圈BIOS芯片右边很小是的的吗?R是电阻C是电容

顺便问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R3711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花圈BIOS芯片右边很小是的的吗?R是电阻C是电容

谢谢指点,祝老板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