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种酒精清洗,不会留下白色的痕迹。

楼主(2024-11-23):
你们在用哪种酒精啊?为什么我用的酒精,清洗完之后都会留下一层白色的痕迹。牌子换了好几个还是会有。

网友:
擦的焊油吗?如果是焊油的话,用洗板水就好了,酒精清洗松香还是偏弱的,没有丙酮那些强力。

网友:
用的是洗板水。

网友:
洗板水安排上

网友A:
医用酒精还好,工业酒精有时是这样

网友:
不要用棉签擦  用无尘布擦拭擦好点

网友:
哈哈 这个是你进步这是要完全看不出来啊。
我就是有白色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医用酒精还好,工业酒精有时是这样

医用酒精也会留下白霜

网友:
分析纯酒精99.9999% 不好买了

网友B:
用无水乙醇洗也是一样,想不发白就用洗板水,想毒性低就用无水乙醇/i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无水乙醇洗也是一样,想不发白就用洗板水,想毒性低就用无水乙醇/ipa

松香含量越多越容易留白,也可以尝试用高密度纳米海绵或刷子+无尘布刷

网友C:
带松香的焊油用洗板水都会留下白色松香痕迹,还是用洗板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松香的焊油用洗板水都会留下白色松香痕迹,还是用洗板水吧

错了,带松香的焊油用酒精(和酒精纯度无关)都会都会留下白色松香痕迹,还是用洗板水吧

网友:
用530直接滋不好吗?再用无尘布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