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10TI-S 黑屏,外接屏正常

楼主(2024-11-23):
今天接到一个 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10TI-S  黑屏,外接屏正常,检查3.3V LCD-C 无电压,点位图排查很快找PS5,U22, 第7脚,L38  无3.3V,显微镜观察发现 U22 1234脚都疑似脱焊!导致2脚 +5V VIN输入异常,重新风枪加焊 后 开机测试正常!
今天难得有空分享一下给同行 们!遇到相同故障的朋友们秒杀它,不绕圈子!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先拿小本本记下来

网友:
这还能虚焊 让你碰到了 666

网友A:
GE5KN6X 图纸与点位

麻烦下次发贴的时候写上板号

GE5KN6X_MB_V10 .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5KN6X 图纸与点位

麻烦下次发贴的时候写上板号

X8TI PLUS 1060 i7 8代-GK5CN6X V1.1

网友(2025-06-10):
之前遇到过一个3.6v偏低到3v,换那个保修就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