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 T58-VG65 版号 NH5B0

楼主(2024-11-24):
此电脑的型号是 :T58-VG65 版号 :NH5B0
故障现象是:待机3v正常没有5V、按开关、加电掉电、DD_ON不出、

通过检测 用通用时序查、发现LID 信号、U3的二脚只有1.6v左右、拆掉U3后 lid信号正常、DD_ON信号也能正常产生、5V待机 pwm供电也能正常产生、
但是几秒钟就掉了 (此时的电流状态 10ma-39ma-35ma)

还有一点就是 此主板待机的时候  3.3-1.8-1.05v 是没有的、触发以后才能出来的、但是如果按照标准时序修的话肯定是不对的、
因为1.8-1.05是待机条件、要触发之前就要有的、但是看图纸里面的时序、就是触发后才有的1.05v、

现在的问题就是:
① :此电脑的待机1.8跟1.05v 到底是 触发之前有还是触发之后 ?
② :如果按照图纸的时序修、slp_sus 是不是应该在有3V PWM供电之后 就应该有的?
③ :我现在卡在了 这个slp_sus的信号上了、
请大神们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网友:
此电脑 是个二修的机器、换过EC 换过桥、我刷过EC程序  BIOS   查过(bios 桥)周边的电阻、没有发现异常现象、

网友:
应该是支持深度休眠吧

网友:
蓝天的板子,就是这样设计的,待机3V, 触发后才出5V 以及其它供电。供电不正常,或桥工作条件不正常等原因,EC 就会拉低DD_ON

网友:
NH5B0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