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笔记本用type c的充电口就是坑

楼主(2024-11-24):
华为的坑爹玩意儿,没有显微镜,差点飞瞎了我的狗眼,幸好只要飞几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A:
飞线不上点绿油

网友:
失败的设计,好多都坏了

网友:
所以新东西,只有市场验证是否是成功

网友:
不吭  咱们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不上点绿油

测试好了打了绿油的

网友:
修复了就好,,,,

网友:
没有毛病的板子,你哪里挣钱去

网友:
这个有点类似安卓手机接口,飞线更麻烦

网友:
搞个电子放大镜  几百块.. 我咸鱼搞了0745+HDMI的工业相机...做放大镜..不过..tmnnd fpc软排..又是折叠处断了..可把我郁闷坏了...飞好了一折叠又断了

网友:
大势不可挡  除了游戏本 办公本Typec普及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还是发财电容好

网友:
单排针,算很好飞线的。如果是双排焊盘的,不得哭。

网友:
看看AI怎么回答的:省流:type是未来发展趋势
  • 关于使用Type-C充电口的笔记本是否有缺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 优点:
  • 通用性强:Type-C接口的通用性非常好,几乎所有的新设备都支持Type-C接口,意味着你可以使用同一个充电器为多种设备充电。
  • 传输速度快:Type-C支持USB 3.1或更高版本,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
  • 充电功率大:Type-C支持更高的功率输出(如USB-PD),这意味着可以为笔记本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
  • 正反可插:Type-C接口不分正反面,插入更方便。
  • 缺点:
  • 兼容性问题:虽然Type-C接口标准化了,但早期的Type-C充电器和线可能不支持所有功能(如高功率充电或视频输出),这可能导致使用不兼容的充电器时充电速度慢或无法充电。
  • 充电器和线材质量:Type-C的普及也带来了大量不合规的充电器和线材,这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害,因为Type-C接口的设计允许更高的功率传输,如果使用不合规的设备,可能导致过热、过载或短路。
  • 插拔频繁:由于Type-C接口的多功能性,插拔频率可能比其他接口更高,长期使用可能会增加接口的磨损。
  • 价格:高质量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可能会比传统的充电器和线材更贵。
  • 可能需要多种线材:虽然Type-C很通用,但如果你有多个设备,可能还是需要多种线材(例如,Type-C to HDMI, Type-C to USB-A等)。
  • 从你的角度来看,Type-C充电口可能被认为是“坑”主要是因为:
  • 充电问题:如果你使用不兼容或劣质的充电器,可能会遇到充电速度慢、无法充电或损坏设备的情况。
  • 配件成本:为了确保安全和高效的使用,你可能需要购买更贵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
  • 设备兼容性:旧设备可能不支持Type-C接口,需要额外的适配器或线材。
  • 然而,Type-C接口的优点也非常明显,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标准化的推进,Type-C接口的缺点正在逐渐被克服。如果你遇到问题,建议:
  • 购买符合USB-IF(USB实施者论坛)认证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
  • 确保你的充电器和线材支持你的笔记本所需的功率输出。
  • 避免使用劣质或不合规的配件。
  • 总的来说,Type-C接口带来的便利和未来发展趋势使其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标准选择,适当的选择和使用可以避免所谓的“坑”。
  • tokens used: 6661, model: grok-beta(grok-beta)

网友:
其实不用飞那么多条线的,4条线搞定,鑫制造有图

网友:
充电口老老实实用DC圆口有什么不好?非搞些古怪接口出来

网友:
好巧不巧。同款

网友:
同样没有显微镜。  不过已经习以为常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来自 中国
看看AI怎么回答的:省流:type是未来发展趋势
- 关于使用Type-C充电口的笔记本是否有缺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 优点:
- 通用性强:Type-C接口的通用性非常好,几乎所有的新设备都支持Type-C接口,意味着你可以使用同一个充电器为多种设备充电。
- 传输速度快:Type-C支持USB 3.1或更高版本,提供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
- 充电功率大:Type-C支持更高的功率输出(如USB-PD),这意味着可以为笔记本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
- 正反可插:Type-C接口不分正反面,插入更方便。
- 缺点:
- 兼容性问题:虽然Type-C接口标准化了,但早期的Type-C充电器和线可能不支持所有功能(如高功率充电或视频输出),这可能导致使用不兼容的充电器时充电速度慢或无法充电。
- 充电器和线材质量:Type-C的普及也带来了大量不合规的充电器和线材,这可能对设备造成损害,因为Type-C接口的设计允许更高的功率传输,如果使用不合规的设备,可能导致过热、过载或短路。
- 插拔频繁:由于Type-C接口的多功能性,插拔频率可能比其他接口更高,长期使用可能会增加接口的磨损。
- 价格:高质量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可能会比传统的充电器和线材更贵。
- 可能需要多种线材:虽然Type-C很通用,但如果你有多个设备,可能还是需要多种线材(例如,Type-C to HDMI, Type-C to USB-A等)。
- 从你的角度来看,Type-C充电口可能被认为是“坑”主要是因为:
- 充电问题:如果你使用不兼容或劣质的充电器,可能会遇到充电速度慢、无法充电或损坏设备的情况。
- 配件成本:为了确保安全和高效的使用,你可能需要购买更贵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
- 设备兼容性:旧设备可能不支持Type-C接口,需要额外的适配器或线材。
- 然而,Type-C接口的优点也非常明显,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标准化的推进,Type-C接口的缺点正在逐渐被克服。如果你遇到问题,建议:
- 购买符合USB-IF(USB实施者论坛)认证的Type-C充电器和线材。
- 确保你的充电器和线材支持你的笔记本所需的功率输出。
- 避免使用劣质或不合规的配件。
- 总的来说,Type-C接口带来的便利和未来发展趋势使其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标准选择,适当的选择和使用可以避免所谓的“坑”。
- tokens used: 6661, model: grok-beta(grok-beta)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种常用接口必须要加固,否则大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