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 LA-7981P +1.05VS_VCCPP不正常波形

楼主(2024-11-24):
联想G480  LA-7981P  +1.05VS_VCCPP不正常波形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插可调电源电流待机0.006 正常,测3 5V 正常,触发上电电流跳变到0.198左右不变化,根据时序测总线1.05V没出,打值24左右偏低,用示波器测上下管G极,上管G极波形不正常(滤波电容也换过)。

因是业于维修,没有这种芯片,待料中。
+1.05VS_VCCPP不正常波形:

网友A:
滤波电容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一般不会坏,

断开后级,测上下管有正常波形,但电感前后端电压高,最高5V多点儿,慢慢下降到2V多

网友:
开机后测14脚开启正常吗,

网友:
断开后极节点换掉滤波电容,拆掉上管测上管G极没有波形,只有一个基电压高电平5V

网友:
升压电容?

网友:
基电压正常,一般来说升压成功

网友:
GPU 电感前端波形

网友:
图二波形基本正常吧?估计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一看就很专业,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