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威6 14ARE掉电问题

楼主(2024-11-24):
机型:威6 14ARE
板号:LA-K061P  REV:2A
故障:客户描述晃动屏幕电脑会黑屏(掉电),掉电后有时不触发,晃动屏幕到一定程度才能开机。
维修:接机后,检测屏线,没有问题,发现一点上D壳靠开关的螺丝,电脑会掉电,掉电后不触发,拆了那颗螺丝就没问题,发现D壳网卡口有弹簧, ,再开机小板上放大镜一看,立马发现问题 ,上绿油固化,这应该是设计缺陷,客户使用有线网卡,弹簧磨到开机小板导致的,具体是什么信号没有图纸没有去测。

网友:
LA-K061P 图纸

网友:
还是要眼力好啊!

网友:
通病,之前遇到一个没查出来哪块导致的,直接把小板上贴满胶带合盖收钱

网友:
这个是好的经验哦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 刚开始不知道 就反复拆装啊 搞死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款thinkpad有这个通病

网友(2025-03-10):
确实  我现在的这款就是这个问题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