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泰坦700的电脑电源

楼主(2024-11-24):
朋友送给一个泰坦700的电脑电源,故障是不开机,周六闲来无事,着手维修,拆开盖子,先测保险管,好着呢,再量各功率管及肖特基管均没有发现异常。这个电源的管理芯片是CM6800UX,测13脚(VCC脚),竟然为0伏,原来CM6800UX无供电没有工作,大电容310伏电压降得很慢。测紫色5伏SB正常,测PS-ON脚有3.4伏电压,说明副电源正常工作。那就好办,重点是查找CM6800UX13脚相关电路,这个脚有两路,1路通过一个D882的NPN型三级管接光藕两端,另一路接W1P和T2F两三极管的基级。而W1P三极管的C极有16.4伏的电压,测D882三极管的C极也有16.4伏的电压,但D882三极管的B极有10.8伏电压,考虑D882三极管损坏,用风枪取下来一测果然有问题,在一废旧电源板上找了个D882三极管换上,短接PS-ON到地线,神奇的事情出现了:电源正常工作了,测负12伏有-11.8伏,正12伏电实测有12.34伏,5伏实测有5.11伏,3.3伏实测3.43伏。安装好盖子接电脑上试机,完全正常。开机一整天,没有问题!以前都是维修TL494或KA7500的电源芯片,今天首次修CM6800UX的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脑电源。有朋友有想维修电脑电源的,请和我联系!qq:63017963

网友:
电源也修???

网友:
电源可以修

网友A:
我先赞一个,能修好不易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赞一个,能修好不易啊 。。。

只要方法对了,没有什么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