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8代,联想M720Q升级M2硬盘插口,升级CPU-65w供电,也可以升级到M920X

楼主(2024-11-24):
话不多,看图,M720与m920x的南桥可以互换,BIOS也可以互刷,720的南桥型号是SR408,920X的型号是SR404,不知道有啥不一样,第一步,先装M2插口,型号M-KEY-3.2H
第2步装上M2的通信电容与电阻,只用NGFF协议就只装4个电容10NF,1个电阻
10K

第3,NGFF与nv双协议装的电阻不一样,电容也要加通道,5个0欧电阻,6个10NF电容

第4步添加CPU供电,M720Q只有3相CPU供电,2相集显供电,有一相没装件,接下来装CPU供电,芯片型号是NCP302040,电感是R22

这是空位,准备元件看图,不打字了,正反面都有件

网友:
非常感谢,真的是太详细了,改装教程。

网友:
这个是标准的ECR变更流程。

网友A(2025-01-03):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M720Q还是NEC8,我的NEC8有些电容没有出料,和楼主的不太一样,不知道影不影响https://i.postimg.cc/bZjC9Xb8/12.png]M.2、https://i.postimg.cc/w1cWWWcN/13.png]供电

网友:
M720上CC150,cpu功耗墙80多W,超过就会降频,只能关超线程或着锁频率,M920x就可以随便跑

网友B:
6个还是8个为毛我升级了不行

网友C:
依据ngff m2双协议进行改动焊接,但安装ngff硬盘至第二槽位无效,主板bios依旧只有sata和背面一号m2的识别,依照图中8电容进行焊接,可文字写着6电容,望大佬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个还是8个为毛我升级了不行

有解题的法子了吗?我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依据ngff m2双协议进行改动焊接,但安装ngff硬盘至第二槽位无效,主板bios依旧只有sata和背面一号m2的识别 ...

看看周围还有没有缺料,我的nec8跟楼主的就不一样,周围缺了一些电容没有上料,无法确定按楼主的方法是否能够实现。我的主板缺料图片https://i.postimg.cc/bZjC9Xb8/12.png]M.2、https://i.postimg.cc/w1cWWWcN/13.png]供电

网友:
可以的,已经成功验证了,我复查了一遍按照他的焊接可以的,但是硬盘要开机才能看到,bios里面不显示不识别的,感谢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看周围还有没有缺料,我的nec8跟楼主的就不一样,周围缺了一些电容没有上料,无法确定按楼主的方法是否 ...

那要改BIOS了,NEC8代可以用联想M720Q的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改BIOS了,NEC8代可以用联想M720Q的BIOS吗?

只要你不把系统做到新改出的槽位就不需要改bios,因为开机就能识别,系统要在新插槽的硬盘上的话也有办法,等我出视频吧

网友:
电容用0.1uF 0.22uF的更好一点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M720Q还是NEC8,我的NEC8有些电容没有出料,和楼主的不太一样,不知道影不影响https://i.p ...

你好,没有出料电容的地放不补也没事,应该是滤波的,补的话电容大小无所谓;但是电阻一定要补的。请问你的NEC8改好了吗?用起来稳定吗?

网友:
有M730Q升级M2插口的教程吗?

网友:
M730Q焊接了第二个M2插口,不知道在哪里加电容和电阻,目前系统也看不到增加的M2

网友:
感谢平台,分享维修经验,信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