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维修思路

楼主(2024-11-25):
同行拿来的一台机器,外观看到好像是鸡哥样,当时在帮客户装系统,就留下来了,也没有时间,等一会忙完了就吧电脑拆机,因为同行拿过来的时候,电脑厉害哐哐的响声,他说是拆开过的了, 我拆开过后一看就是BIOS刷过了,还有一点进水的痕迹,第一时间先把芯片腐蚀的地方先清理好,短线的地方先接好,然后通电,电流待机正常,开机的按下开关按键后,电流只有0.03,很多供电都没有出来,第一时间就怀疑了南桥没有工作正常,鑫智造图纸还有,比较方便,查看了。s4和s3的位置在哪里,IO的121和127都是有的,然后时许应该查内存供电有没有,当时还用的万用表测的,PWM电感上没有电压,就是这个地方误导了我,我一直都是以为内存供电有问题,查了供电和开启都是正常的,就找了一个芯片TPS51216来换上,换上来后,开机一样的问题,我当时就怀疑自己吧问题判断错误了,示波器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先抓一下电感后端有没有电压,示波器就是比万用表好用,电感后端是有电压了,还查看了内存供电的POK有3V的,说明内存供电PWM是一切正常的,这个时候时许应该通过内存的POK信号查看去开启了下一级供电,修了很多的师傅都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查VCCIO的供电是否正常,示波器测到PL11没有反应,说明现在的问题就是VCCIO没有出来电压,打开图纸测试VCCIO开启的信号没有来,这个就好修了,继续查看VCCIO开启的                  来源是来自哪里的,电路图可以看是又两个门电路过来的,U27的4脚没有电压,继续查看U17有没有,U17的4脚也没有电压,
U17的1,2脚查看,2脚是内存的POK来自是有电压的3V,1脚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2级3V的,继续查看图纸,找到Q39的3V转换,Q39的MOS是N沟道,继续查看RUND的来源,查到RUND的时候一头有20V一头没有电压,PR107和PR106分压来的,两个都给他换了吧,毕竟电阻我们也不缺嘛,换好了后通电,电流唰唰的往上串啊,好不疑问,1个小时的的工作得到了认可啊,文采不好啊,所以一般不会发帖。帖子暂时还不会处理让大家看的很明白,有些地方和图片不对称。

网友:
这机器市面上太少了 坏了都只有盲修

网友:
不错,写的很好啦。

网友:
写的很好,我还对着图纸复看了一遍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 辛苦了  谢谢

网友A:
内存电压是先有后没?VccI0开启会影响内存供电的稳定?没说清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收藏了,希望以后能遇到。

网友:
轻轻松松 100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电压是先有后没?VccI0开启会影响内存供电的稳定?没说清啊

内存供电已经出来了,示波器才能抓到,VCCIO没有,2级3V没有出来所以掉i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V星代工的麦本本,第一次见

网友:
对新手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文采好不好不知道,技术不错看出来了

网友:
看来您把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
楼主的分享对刚学习的人很有用,我也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