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SV3-34526主板BIOS

楼主(2024-11-25):
各位看官你好!本人一个信步SV3-34526主板BIOS坏了,在网上苦找2天都没解决,你们有的话能分享一个给我吗?谢谢了!以下是主板相关的资料。

网友:
试试吧,看看行不行

SV3b-34526 S505A012BH

网友A:
真的很少看见这个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少看见这个主板。

现在想到个办法就是跟闲鱼的商家聊聊能否备份个给我

网友B:
明天我给你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给你发一下

终于等到你了
最好otp一起备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吧,看看行不行

谢谢你提供,不过我的是没b后序的,不知道行不行,我试试。
烧录上试了不行。
应该是硬件挂了,分数给你啦!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提供,不过我的是没b后序的,不知道行不行,我试试。
烧录上试了不行。
应该是硬件挂了,分数给 ...

没事,手里刚好有这个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事,手里刚好有这个板子

请教你一下,我的板全部电压都出了就是没反应,cpu不温不热,怀疑是iq问题,这iq是带程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一下,我的板全部电压都出了就是没反应,cpu不温不热,怀疑是iq问题,这iq是带程序的吗?

应该没有吧,你烧鸡试试,感觉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有吧,你烧鸡试试,感觉是短路

一开机什么键都没按,定电流150毫安,拆下iq芯片就没电流。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4387-1-1.html  看看我发最新的,另外这个板子的bios是低压的,你可以从bios周边电路查问题,之前客服反应,有大聪明用3.3v的编程器备份bios,结果GG,所以现在信步鸡贼,发顺丰到付,确认付款后才给返运费,防止白嫖bios
另外这个板子的bkey是usb2.0+pcie*1,楼主看看有没有跳转电路,能实现usb3.0+pcie*1,客服说可以改配置电阻,但是不告诉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4387-1-1.html  看看我发最新的,另外这个板子的bios是低压的,你可以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