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面板软排线和pcb用烙铁可以

楼主(2024-11-25):
液晶面板 软排线和pcb 用烙铁可以焊接

本来是换灯条呢! 65寸的教学一体机比较大,一个人换 不小心把液晶面板 小板软排线处 挂开了,,

先固定一下 直接烙铁350度 加松香芯锡丝 镀锡 ,多余的锡和残胶清理干净 ,加焊油把pcb的锡刮到软排线的另一边,软排线度一层锡(看图)锡不能太多。

把软排线去1~2㎜,方便烙铁通过焊盘传导温度。

加焊油 找类似壁纸刀的压住对齐焊点 ,烙铁在裸露pcb处拖焊 ,少量焊点 分多次 确保一次就对准焊盘,避免返工重来。

清理干净 固定一下 试机

网友A:
为什么我总是弄成一大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总是弄成一大坨

别烫太久  加 松香或焊油    烙铁温度别太低

网友:
清理的时候可以用清板水吗?

网友:
焊接用什么助焊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