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GP600G黑金版启动烧辅助电源芯片TNY278PN

楼主(2024-11-25):
如题:鑫谷GP600G黑金版500W直出电源
主动PFC芯片CM6802TAHX,
辅助待机芯片TNY278PN,
次级保护电路芯片GR8323N,

故障现象:
通电开机不启动,测量紫色线待机+5V SB为0V,无电压,绿线ps-on也是0V,
经过七七49天的艰难检测历程,量测拆下的TNY278PN 8脚到1,2,4脚阻值均在数千欧档不等,新的芯片相同脚位均在兆欧档位,
遂尝试更换TNY278PN后,通电测得待机+5V SB恢复,以为修复了。但是短接PS-ON到地启动后,芯片又烧掉,再次量测故障恢复原样。
至此,已无头绪。
请求群里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A:
你那光藕是否有虚焊?另外那WIP和W2F三极管是否正常?TNY278PN好像是副电源芯片啊!那副电源的功率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仅仅更换芯片是不行的。
芯片的驱动电阻(供电),电流检测电阻,电流反馈电阻都是要查的。
ATX电源受空间限制,维修难度比液晶电视电源板还繁琐。
比如楼主这个线路板黑色的,还是双面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光藕是否有虚焊?另外那WIP和W2F三极管是否正常?TNY278PN好像是副电源芯片啊!那副电源的功率管有没有 ...

光耦主要焊点在背面,应该不影响吧。

是的,TNY278确实确实是副变压器的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仅更换芯片是不行的。
芯片的驱动电阻(供电),电流检测电阻,电流反馈电阻都是要查的。
ATX电源受空 ...

好的,谢谢,有空再按您的建议检查一下,慢慢研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那光藕是否有虚焊?另外那WIP和W2F三极管是否正常?TNY278PN好像是副电源芯片啊!那副电源的功率管有没有 ...

W1P和W2F在线量测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光藕是否有虚焊?另外那WIP和W2F三极管是否正常?TNY278PN好像是副电源芯片啊!那副电源的功率管有没有 ...

感谢指点迷津,有空再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1P和W2F在线量测都是正常的,没有短路

有时在线量不行,最好取下来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在线量不行,最好取下来量

好的,谢谢

网友:
CM6802挂掉可能99%

网友(2025-02-10):
是的,就是这个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