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吐槽一下宏基的N20C3 版号LA-J891P REV;1B的通病设计

楼主(2024-11-25):
吐槽一下宏基的N20C3    版号LA-J891P REV;1B的通病设计  ,已经碰到很多台了,坏的位置还都是一样。原故障是19V短路,隔离管PQB11必挂,然后就CPU供电管PQZ3和PQZ4这俩个中的一个。换完后开机能上电,但就是不亮,刷个机也没用。这机子只要是19V短路,八九成就是这俩位置坏,CPU也是一起带走,这种设计跟8694管一样坑。

网友:
合理寿命控制

网友A:
修的你怀疑人生系列电脑,换了两个好的cpu进系统几分钟或第二天不亮,心里拔凉拔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你怀疑人生系列电脑,换了两个好的cpu进系统几分钟或第二天不亮,心里拔凉拔凉的

哈哈哈哈,很是同情你。我是后面再碰到这个机型,只要通电大短,我连D壳拆都不拆,直接退。还有一个蓝天的板子,只要19V短路。只要是8694管坏,我也是不拆,直接退。伤透了心了。。。。。。

网友:
白话文:故意设计缺陷。

网友B(2025-03-18):
刚修一台19V短路的,PQZ3坏了,换了可亮机,进PE都蓝屏。U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一台19V短路的,PQZ3坏了,换了可亮机,进PE都蓝屏。U也挂了。

这机子只要是19V短路,CPU九成必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修一台19V短路的,PQZ3坏了,换了可亮机,进PE都蓝屏。U也挂了。

你还好,居然能亮机

网友(2025-04-27):
我修了一个 PQZ3 击穿 换了一个 好了 然后放着测试 结果两天后又不行了

网友(2025-10-28):
我亦是刚好碰到这个机型,通电大短, 直接退. 谢谢兄弟指教, 省钱省时间

网友C:
哎,我的PQA1短路换了不出CPU供电,CPU电感全部0欧了跑1安左右没反应了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C:
哎,我的PQA1短路换了不出CPU供电,CPU电感全部0欧了跑1安左右没反应了

恭喜你,碰到真正的宏基本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