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9808+改升压锂电

楼主(2024-11-25):
这个9808+是我13年买的,20年时就改过了,那时micro USB充电口改在电池仓里,每次充电都需要拧开电池仓螺丝,嫌麻烦还是决定改支架下的type C口,充电板由原来的1A换成了现在的500mA立式。 并附上与另外两个万用表的测量电压对比,这两个新的买来基本没咋用 升压电路静态电流电池4V时测试是0.3毫安,这颗18650充满待机大概1年,我之前改了锂电大概3-6个月充一次电,根据我的习惯以后也是这么久充一次。

补充内容 (2024-12-4 21:19):
测试发现这个万用表显示电池没电的电压为7V以下,改升压为7.2V,此时升压板空载电流0.18mA

补充内容 (2024-12-5 10:19):
测试发现这个万用表显示电池没电的电压为7V以下,改升压为7.2V,此时升压板空载电流0.18mA

补充内容 (2024-12-27 16:47):
现在改了官方的下取样电阻,另外电压设置为7.5V,现在静态电流78uA

网友A:
如果是热熔胶,充电时候会融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热熔胶,充电时候会融掉……

不会,这个是500毫安的,我还有一个玩具车改的1A充电也没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这个是500毫安的,我还有一个玩具车改的1A充电也没掉

反正我的掉了,我后面换成了结构胶

网友:
会不会干扰测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的掉了,我后面换成了结构胶

这个看你的安装技巧了,以前我担心是用的螺丝加502固定这个充电板,现在这个万用表的壳子上还有残留的502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的安装技巧了,以前我担心是用的螺丝加502固定这个充电板,现在这个万用表的壳子上还有残留的502 ...

嗯嗯,现在我一般能用结构胶的都直接结构胶了,虽然固定的慢一点,但是感觉更稳

网友:
3V的怎么改

网友:
3V的一般搞个单锂的同步降压板子

网友:
如此便宜,打算用sti3408b做个单锂降压板0.6-电池电压都可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507bf553d37955af256

网友:
https://tieba.baidu.com/p/8497457451?share=9105&fr=sharewise&share_from=post&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12.73.1.1&st=1733070110&is_video=true&unique=4174596EDF4947089A48E243429AA9DF
看我这个吧

网友:
锂电输出串一个快回复二极管-0.4~0.7v,再加个电容稳压。

网友:
只能说又一个掉到坑里的人。这样改太复杂,而且还有DCDC干扰,完全没必要呀。

网友C:
我改过,不好用,用普通电池,快没电时候会有低电压提示,这种排除自放电不说,说没电,正用着,当场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不好用,用普通电池,快没电时候会有低电压提示,这种排除自放电不说,说没电,正用着,当场没电

可以另外改电压检测到万用表内部,这个部分没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不好用,用普通电池,快没电时候会有低电压提示,这种排除自放电不说,说没电,正用着,当场没电

只能另外加电池电量显示电路了

网友D:
哥,你改个无线充好了,现在流行无线充!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D:
哥,你改个无线充好了,现在流行无线充!

那个没买器件

网友E:
我的是两个18650串联电路。基本上是半年充电一次。用可调电源充电。限制一下充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两个18650串联电路。基本上是半年充电一次。用可调电源充电。限制一下充电电流

我这么改现在也是半年充一次电,而且你的啥万用表能装下两颗18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