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内存供电短路换CPU

楼主(2024-11-25):
联想Y7000P机器拿到后有同行处理过,应该是看到内存击穿, 骚了一下就没搞了,先处理供电, 供电稳定了在装CPU,这几击穿一般情况都是内存CPU一套带走的,取CPU还是非常完美, 来个亮机图

网友:
换CPU一般只要报价格人家就不愿意修了,到现在还内换过几个呢

网友:
只有游戏本换u才有点希望,其它的基本上是一报就跑路

网友:
借鉴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换U成本太高了

网友:
这个黑胶处理的好

网友:
游戏本还可以换下,但是配件太贵

网友:
mps供电最容易烧u了

网友:
是啊,现在换CPU的一报价格顾客就不乐意干了,现在这行越来越难

网友:
你的BGA挺好用啊,确实很漂亮。最后一段曲线上下各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有风险。

网友:
换CPU成本就高了。

网友:
过两天又烧了,又GG了,亏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