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新pro16维修完关机风扇也不停

楼主(2024-11-25):
原机风扇供电 6611c n2ace短路导致不开机,拆掉后成功开机,风扇不转。
某宝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丝印,购买了6611c 1925c,更换完成后开机风扇一切正常,但是关机后风扇停一会,然后又开始狂转,量风扇供电有5v,请教维修思路。

网友A:
是不是温控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控也坏了。

温控应该没问题,开机风扇启停都正常,温度高才转的快,温度低不转

网友:
这个没有图纸就难找呀

网友:
风扇的几个脚位尤其是pwm 有ec 参与吗

网友B:
风扇的控制逻辑是没有控制信号会最大转速转。按故障来说是关机后ec没控制风扇了但由于有供电风扇自己转了。这种5v升12v的一般有mos控制5v去升压电路,看看是否m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的控制逻辑是没有控制信号会最大转速转。按故障来说是关机后ec没控制风扇了但由于有供电风扇自己转了。 ...

感谢思路,排查一下mos管

网友:
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借一个开机才有的5V电压给风扇供电

网友:
进PE正常关机看看风扇还转不转,关机后风扇常转第一要考虑系统,第二是硬件

网友:
其中也好搞,别的正常的话,可以风扇供电用转换电压3V改过增,弄成长转就行,关机,转换电压就会断电,风扇也就是停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系统里面看下是不是快速启动被勾选了,我修过这种关机后风扇还在转的,最后是系统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