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楼主(2024-11-25):
2420笔记本,清灰,升级内存后开机无显示,待机电流15MA,按开机键后电流会跳,到1.1A不动了,屏不显示,风扇开机时会转,过几秒不转了,不装内存会报警,供电都正常,更换过CPU和内存,故障一样,有一路CPU供电VCC-GFXCORE,不装CPU有0.5V,装后无电压,不装电阻130欧,装后只有1欧,换新的CPU阻值一样,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刷BIOS试试  不行换主板 我有这个主板  QQ27464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