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thin-mini-n3160板子用编程器烧录bios后不亮机

楼主(2024-11-26):
如题,刷错bios导致无法亮机所以用编程器烧录,能写入但是无法亮机,用了官网quad和aio、站里的各种bios都无法亮机,官网bios的TXE是2.0.2.2092,于是在winraid上下了2.0.2.2092版本的TXE system tool以及同版本的TXE固件,按站里替换ME的方法替换bios的TXE也是不行,难道这板子没法搞了,有没有大佬教教怎么救啊

网友:
那就是有其他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芯片坏了

网友:
这板子开机之后亮的灯是什么意思?只是代表开机状态吗?电源灯亮的,开机灯亮的,风扇也会转。

网友:
最好换个BIOS芯片  有些时候在吹芯片下来时BIOS芯片不良了

网友:
先搞个mini pcie诊断卡看看

网友:
如果以前可以正常开机,就你刷的BIOS文件有问题,有些BIOS文件不 是用编辑器直接刷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