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启动异常

楼主(2024-11-26):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脑启动时不时出现报错,但关机重启又可以正常进系统,这机屏线短断路了,拨开用胶带隔离,可以正常亮屏使用,但有个脚烧断, 但没想到还能用,不知这个故障和启动有没关系?

网友A:
如果是固态硬盘 有可能是硬盘快挂了
如果是双硬盘  有可能BIOS 设置问题 也可能是RTC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和屏线没关,怀疑可以断开排线外接测试,一般是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固态硬盘 有可能是硬盘快挂了
如果是双硬盘  有可能BIOS 设置问题 也可能是RTC电路问题

只有一个机械硬盘,BIOS时间不会丢失

网友:
换系统换硬盘 换硬盘排线  试试了

网友:
看一下图纸烧坏的脚位是什么脚,最好处理一下,报错可以用测试硬盘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跟屏线 没关系,可以把屏线修复好试一下,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B:
重装                                       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装                                       系统

重启就正常使用,没必要啊

网友:
换硬盘测试,系统没正常加载,可能有引导程序文件丢了

网友C:
既然有明显的故障就先处理好,也好判断其他部位是否有连带受损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明显的故障就先处理好,也好判断其他部位是否有连带受损的情况。

还能进系统,正常使用,比较奇怪

网友:
找不到可引导的启动文件,自己排查一下,硬盘,南桥,线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