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机械硬盘通电没反应了

楼主(2024-11-26):
测了一下应该是电阻坏了,但是我不确定电容的好坏,还需要测哪块区域确认呢

网友A:
104 欧 那个就是烧了,  后级短路了   烧鸡看看哪里发烫  这个好修 ,一般烧那个大的二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4 欧 那个就是烧了,  后级短路了   烧鸡看看哪里发烫  这个好修 ,一般烧那个大的二级管

大佬左边那个二极管蜂鸣档正接是0.5v,反接正常没电压

网友:
加我QQ远程教你修好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楼主弄好了吗?
楼主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