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本记本电脑主板能进BIOS,加载系统到系统菜单就黑屏,CPU风扇狂然后算是死机,有...

楼主(2024-11-26):
笔本记本电脑主板能进BIOS,加载系统到系统菜单就黑屏,CPU风扇狂然后算是死机,CPU附近有个电感发烫,有解决办法吗?
有时能进PE,一操作屏幕就黑了死机CPU风扇响起。

网友:
估计CPU挂了!

网友A:
BIOS刷一个,再用示波器打一下电感前端和后端的波形

网友:
找个师傅看看  , 先替换一下  内存 和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一个,再用示波器打一下电感前端和后端的波形

刷了问题依旧

网友:
难道挂了不完全?

网友:
至少是CPU供电有问题,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了再看。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波形,看一下是不是缺项

网友:
这颗供电复核芯片用示波器测试发热时的波和边上的芯片波形对比如果不一样那得换掉这颗IC

网友:
先换一套,顺便把电容补上试一下

网友:
发烫可能管子又被击穿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这问题我见过的有的要补电容,有的要重值CPU,都试试呗,先把CPU附近的电容全搞了换掉

网友:
黑屏风扇转可能和过温保护有关吧,如果已经刷了BIOS无效,除了检查CPU供电芯片的升压电容,检流电阻和上管外,建议查一下EC的VCIN0, VCOUT1,PROCHOT#脚和PCH的THERMTRIP#脚这几个过温保护相关电路是否正常.  新手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