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教win11组局域网共享打印机设置流程

楼主(2024-11-26):
    最近刚刚给自家门诊组了一个小局域网,共8台电脑,全部win11 LTSC系统,专用网络,域防火墙关闭,设备共享已打开,本地策略用户已设置,打桌面网络图标所有共享计算机都显示,未显示共享打印机,局域网中选择连接打印机电脑提示需要账号密码,求指教应该怎样继续设置

网友:
添加windows凭证

网友:
真不建议用windows的共享打印,问题多,客户随意安个杀毒软件就给整断了。花100多买个打印机共享服务器,方便多了,不过最好的还是直接买带网络的打印机。

网友:
添加Windows凭证

网友:
好像Windows凭证

网友:
这种共享不是很稳定,自带网络的打印机还是方便

网友(2025-01-19):
大家还是买网络打印机吧  win11的共享特别不好用  或者买个打印服务器也行  共享过不了几天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