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看这种提示哪里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PCH坏的可能性大吗?

楼主(2024-11-26):
(图片)

网友A:
上面只是检测到1.8VPCH 电压不对,可以烧机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只是检测到1.8VPCH 电压不对,可以烧机查查

有没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南桥坏了

有可能的,最好确定下是不是南桥

网友:
好像是供电有问题,不一定是本身坏了。

网友C:
你这个数据咋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数据咋读出来的

用ipmp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