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显示器 L22BY4 驱动板 电源芯片 烧焦,不知道型号,请大佬看下。

楼主(2024-11-26):
请路过的大佬看下这个芯片的型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
十块左右钱的板直接换了,这个背光PWM升压芯片

网友:
12V转5V的芯片,不知道芯片型号或手上没有芯片,直接用DC-DC的5V小板改装,两三块钱的成本 稳定又高效!

网友:
电源转换芯片,12v转5v,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