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 锁频

楼主(2024-11-26):
15年 A1466 820-00165-A 锁频0.79 0.8
        换过电池、、触摸板、U5000、u5810、刷过BIOS
        测得R5117 CPU_THRMTRIP_3V3为低电平 Q5159 SMC_THRMTRIP为低,去掉Q5158 依然锁频
CPU_THRMTRIP_3V3这信号应该是3.3吧。我找了一块正常的也为低,糊涂了

网友:
苹果还锁频啊,,,,,,,,,,

网友A:
手上有块一样板的锁0.79G,除CPU没换外,其它都动过了没解决,最后给客户换板了,楼主搞好说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哈哈,一样,我连电容都换了,最后踏踏实实换板,也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一样,我连电容都换了,最后踏踏实实换板,也没几个钱

应该是CPU问题 换了背后的温控芯片,就好了,但是上次也换过 用了2天又回来了 这次动BGA了 可惜CPU变形了

网友:
820-00165 点位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00165-A 点位.brd

网友:
A1466 820-00165 图纸

Apple MacBook Air A1466 820-00165-A.pdf

网友:
根据图纸与点位参考维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块一样板的锁0.79G,除CPU没换外,其它都动过了没解决,最后给客户换板了,楼主搞好说一下看是不是一 ...

发来我修修,我也在佛山

网友:
搞不定要么考虑下发给我修修,微信514478579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来我修修,我也在佛山

已经给客户换板了,这个当料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