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 不开机

楼主(2024-11-26):
联想G485  不开机
LA-8681P
全板打值无明显短路,接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无3 5V 待机电压。测公共点电压5V然后掉为0. 保护隔离电路工作不正常。
示波器测试波形如下:

PQ307 5脚 PACIN  用万用表测0.14V电压后瞬间掉为0

要相产生大电流公共点电压PQ301 302  4脚G极必须为相对低电平8点几左右,才能完全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
1.示波器测试公共点电压峰值达到7.几伏后维持了一段时间后间性性掉电。
2.示波器测试PACIN这个信号已经产生且一下就掉了也是间性掉落。
3.断电继续打值,发现公共点有短路,刚才打全板电感忘记打公共点值(失误)。
4. 用烧机法:将可调电源调到19V 3A 加到公共点检流电阻PR302,可调瞬间电压下降到1.4V 电流3A大短路现像。
5.将可调电源电压调到5V 2A 继续烧机,没感觉出来哪里发热,把电压调到3V 3A 继续烧机,这次终于发现待机3V 一个滤波电容发热冒火花。
6.断电后将电容拆除,打值公共点恢复正常500左右。
7.再次上电,待机电压电流正常了,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亮机。

G485 LA-8681P_R1.0.pdf

G480_11252-1.brd

AMD_仁宝_LA-8681PG485(A70).pdf

G480G485 11252-1.pdf

网友A:
你是差了一个热成像

网友:
DDR3 _SMBUS _CLK _DATA1

网友:
DDR3 _SMBUS _CLK _DATA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差了一个热成像

;P;P;P;P

网友:
这个板待机时BIOS无波,触发上电后 BIOS才有通信交换数据波形:

网友:
看架构就能看出,BIOS是挂在桥下面的,EC下面无BIOS.

网友:
电容短路修起来爽,不用担心返修的

网友:
这个机器算是老机器了.还能遇到也算是支持我们维修人员工作了

网友:
师傅的示波器抓波抓的好,师傅维修技术也好!

网友:
不是拆开主板第一时间打值再上电吗

网友B:
示波器用的好啊,这是大师级人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用的好啊,这是大师级人物

热成像更好用!

网友C:
开头的失误绕路了,不然就打值烧机扣电容收钱四步搞定,适合练手的故障。

网友:
查各点阻值这点不能忘,要不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头的失误绕路了,不然就打值烧机扣电容收钱四步搞定,适合练手的故障。
虽然忘记打公共点,但这样通过示波器测试然后判断故障并排除,无形中不是提高了示波器在维修中的应用嘛。

网友:
有得必有失

网友:
电容短路算是捡钱了

网友:
这机器有点火回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