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RTX3060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24-11-26):
  今天分享一个显卡维修的过程,客户那送来一个显卡,说时好时坏,有时候还会掉驱动代码43,一打游戏就花屏。

  到手先测显存,可惜没捡到漏,不死心超频测试依然没问题,多半是核心了,跟客户聊了一下,据客户说,快递的时候被摔过,感觉核心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直接报价开整。

  显卡一般散热都非常好,加上是无铅的拆装温度要求就很高,之前被提醒后我就调整了一下BGA的温度曲线,经过几次测试,拆装都非常好用

  我的是老BGA卓茂R5850,这是我整理的斜率温度时间曲线图分享给大家,1是预热,减少冬夏差异,5是冷却,1和5可以不用,但2需要增加升温时间,斜率不能太高,还有温度峰值区间不要加热太久,时间一定要注意

  拆开清理,没有断线掉点,清理的时候需要注意,显卡这种清理一定不要只用烙铁和吸锡带,一定要有风枪帮忙加热,不然很容易扯掉点,有风枪加热就很丝滑,试试就知道

  虽然买了锡珠,但锡珠一直不会用,都是用锡浆,这个用的是217无铅锡浆,风枪温度370,慢慢吹一次成型,成型好风枪改成480稍微吹两下复位,可以上BGA了,上BGA前,焊盘稍微涂一点焊油用手抹匀,不要太多

  BGA加热过程中不用镊子戳,直接自己复位,落得非常漂亮,最后装起来测了几遍一点问题也没,搞完收工。

网友A:
这温度有点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温度有点高吧

我观察了,确实是峰值的时候复位的,也可能是我这设备老吧,但我用热成像看了,温度就差十度

网友B:
很好,满满的干货,恒温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满满的干货,恒温一般是多少啊。

恒温一般180

网友:
热成像看了,温度就差十度

网友:
后帖子,收藏备用。

网友:
这单显卡维修过程真丝滑,看着就很爽的样子

网友C: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主芯片还真是容易摔出虚焊吗,无铅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主芯片还真是容易摔出虚焊吗,无铅的哦

客户有讲过,挡板下面那一点都摔变形了,但当时显卡没出现问题,现在才出现的问题,考虑到天冷了,所以怀疑是不是核心虚焊了

网友:
专业工具专业干啊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专业人用专业工具干专业事!

网友:
经验贴,收藏使用,等自己的设备齐全的时候也试一下

网友:
用锡浆的都是高手

网友:
上bga前不用烤箱吗?不鼓包?

网友:
锡jiang比珠子更好用。你做的少而已。

网友:
重做?我重做修复的概率,太低了。大多都是核心故障。更换核心。

网友:
你途中的这个,一眼就是核心故障啊。
加上顾客反馈,快递故障。肯定焊核心居多。

网友:
高手,老师傅手艺真好

网友D:
一手拿风枪、一手拿烙铁,怎么拿吸锡线呢?

网友:
显卡的核心一般都很耐高温,温度低了根本不动

网友:
BGA的斜率是什么意思?1.5就是指1.5秒升温到下一个温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手拿风枪、一手拿烙铁,怎么拿吸锡线呢?

如图

网友:
重摔居然没掉点 也算捡漏

而且3060核心小 3090就难干一点

网友:
楼主艺高人胆大,财源滚滚啊!

网友E:
新款的机器如果用这个温度曲线 会不会连主板PCB都干爆呀?有铅的熔点好像180多度而已吧,上方嘴设置成200 下风245  干不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款的机器如果用这个温度曲线 会不会连主板PCB都干爆呀?有铅的熔点好像180多度而已吧,上方嘴设置成200  ...

你要看主板和芯片来决定温度,不是一个温度万能

网友:
楼主,你这个测试软件能卖给我吗?

网友:
问一下,p4000跑188报错,重新植球GPU还是不行,该从哪里入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