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R14

楼主(2024-11-26):
最近维修了几台R14都是公共的不导通的情况,经过观察测量没有短路的地方,电压就卡在QB6不能完全导通,测量公共点只有3V,观察到QB6周边有氧化发黑的情况,更换后公共的回复正常。

网友:
这个是E14通病吧

网友A:
手机牛x  拍的很清晰  整板几乎完美        能说说什么手机么

网友B:
QB6是保护隔离电路隔离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击穿了还是虚焊。
没有测试参数等数据,仅凭目视修机

网友:
THINKPAD R14 NM-D011 图纸与点位

NM-D011 REV0.1 thinkpad e14 gen 2 图纸.pdf

NM-D011.tv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牛x  拍的很清晰  整板几乎完美        能说说什么手机么

华为MATE60 PRO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QB6是保护隔离电路隔离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击穿了还是虚焊。
没有测试参数等数据,仅凭目视修机

没有击穿,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HINKPAD R14 NM-D011 图纸与点位

网友:
跟我修的那个一样,去掉QB5和QB6直接连上就好了,嘿嘿

网友:
谢谢分享,现在开始学习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但是直接加焊的话会返修,这个论坛里很早就有争论,没有统一的解决办法

网友:
通病 低温锡就这样,拆出来刮干净 重新上锡 也可以用的

网友:
换高温焊锡

网友:
这种故障可以肯定是QB6前级控制的玻璃芯片故障,必须换玻璃芯片才能解决,重焊一定继续发热脱焊返修,取掉芯片直接短接也可以应急解决,但隐患巨大,没有隔离电路会导致主板19v倒灌烧毁typec接口的外接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