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 260x显卡问题

楼主(2024-11-26):
大佬们有哪个软件可以修改r7260x显卡bios?

网友:
没有呀,我也想

网友:
高端的东西,砸门不会搞呀

网友:
询问帖还是推荐?

网友:
求助中,想降频使用

网友(2025-01-05):
备份下,找高频bios刷就行,免修改

网友:
找低频bios直接开刷

网友:
用amd官方软件在系统里可以改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