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的CPU供电,发现上管没驱动电压请问怎么修

楼主(2024-11-26):
(无正文)

网友:
1.用示波器测看有没有,万用表测不准,有可能瞬间有输出,负载短路、过流、过压、欠压等因素保护了。
2.根据时序看到哪一步了,如果没到开启CPU供电那一步,打死也不会出。
3.依据上电时序倒着查。

网友: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