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工控小主板的BIOS(板号PB_H81U_BD_V1.3)

楼主(2024-11-26):
4200U双网口双串口小主板,在BIOS里的最后一个选项页(不是 save&exit,后面还有一个,好像是恢复啥的)里点了个菜单,然后就自动开始了刷机的步骤,然后重启就黑屏了,灯亮但没有滴滴声,应该是BIOS挂了。
这里大神多,特来求教。
另外,论坛里找到了同板号但接口及CPU都不一样,不知道BIOS通用不?

网友A:
只要版号一样就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版号一样就可以直接刷,

感谢,这就去试试

网友:
刷写成功,特来感谢!